[求助] LVDS求助 新人不懂

楼主(2016-11-16):
老师给了一个任务让我找找关于LVDS接口的资料,并且在FPGA中如何配置,,求助各位好心人帮帮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用的Xilinx FPGA,有关LVDS接口电平就两种LVDS_25和LVDS,使用的时候一般调用源语就行,OBUFDS和IBUFDS,你可以搜搜相关资料,一般比较简单。

网友:
你问题叙述的太简单了 fpga配置肯定是很好配置 都有专门bank可以做差分输出,得看你具体要是实现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通过lvds接口把外部数据写入到FPGA内部的ram中,请问如何实现,能具体点吗,,谢谢您

网友:
我也正在做相似的内容,要在fpga上实现一个cameralink接口,也是用LVDS的吧,求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好做,你选好fpga了吗?你看看原理图中带P或者N的引脚一般就是能当差分用的 XIlinx中有IBUFDS 这个源语直接把差分接近来输出就是单端信号了;
你说吧lvds信号引到ram里,你就用IP核建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6-12-17):
在vivado中打开综合后的设计中的IO planning可以分配LVDS管脚

网友(2017-02-05):
bank的电源有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