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中插入的lock_up latch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6-11-16):
最近在学习DFTC设计scan chain,为了平衡scan chain需要设定mix clock,需要设置允许插入lock_up latch在不同的clock domain间。资料中写mix_clock可能会导致hold violation,而插入lock_up latch可以避免这一点。表示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有violation以及插入lock_up可以避免violation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啦。

网友(2017-08-16):
你好。。后来这个你搞清楚了么?我也想知道

网友:
latch 的有效电平能保持半个周期

网友:
把clock锁半个周期,不至于数据太快,这样就很少出现hold问题了,一般实在跨clock domain的时候去插这个lockup l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正解吧。latch cell 的特点就是电平触发而非边沿触发,电平触发可以“timing borrow”,画一下波形图就知道了,可以借半个时钟周期,让hold check 多出半个时钟周期的margin。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 hold timing check 问题。

网友(2018-09-22):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也是SEU的,莫非校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不错!不过还没看懂。

网友(2019-09-19):
其实就是让clk1 上升沿输出的数据经过latch后被delay,delay后的数据在clk1的下降沿变化,保证clk2的 hold time一定能否满足。

网友C(2023-05-11):
有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请教各位大佬,就是mix_clock的话,在进行AC Mode 测试的时候,capture 阶段会有两个DFF 一个用CLK1,一个用CLK2,这两个DFF capture的时候,值应该是不准确的吧?那么将这种value shift 出来和期望的值进行比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不吻合的问题? 这种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请教各位大佬,就是mix_clock的话,在进行AC Mode 测试的时候,capture 阶段会有两 ...

你好,这个问题我目前也有疑问,请问一下你搞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请教各位大佬,就是mix_clock的话,在进行AC Mode 测试的时候,capture 阶段会有两 ...

clk1和clk2是同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