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

楼主(2016-11-16):
在电路仿真的时候,为什么电路会出现负电压,最低电位不应该是零吗?通常是外加的电流源的电位会变成负的,这是为什么呢?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增加headroom.

网友:
最低电位不是0,0只是参考点,当0电位流出电流经过一个负载,在另一端自然就出现负电位了。
这是电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