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调试过HDMI接口吗?

楼主(2016-11-16):
目前是想通过ZYNQ7020通过直连HDMI接口,输出到支持HDMI接口的显示器。
现在看不到图像,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高人。
     HDMI手册里面介绍:每一种分辨率都有对应的推荐时序,具体按照 EIA/CEA-861-D规定来产生,比如720P要求时钟是74.25MHZ。我的FPGA里面晶振输入是
50MHZ,所以必须经过“小数分频”才能得到74.25MHZ。而小数分频的结果是“平均值的”概念,所以怀疑这里是否有问题。
     是否必须要74.25MHZ?    小数分频的74.25MHZ是否能达到要求?    75MHZ是否可以?谢谢。

楼主:
经过测试,不一定,其他频率的时钟也可以,比如75MHz以及100MHz等。
只是改变了事实上的帧速而已。

网友:
锁相环可以做到精确分频,只是输出最好别有其他的小数,比如同时分74.25和74.33的时候,锁相环就只能取近似值了。你说的HDMI手册估计是VESA标准吧,每个分辨率对应不同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
直连?不通过ADV7511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FPGA设计出时序,跟显示器直连吗?是不是电气特性的关系,电平 电流 电压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有ADV7511这一款芯片可以做到把vga时序转化成HDMI需要的信号

网友:
其实每个EIA format所需要的pixel clock都可以用其具体timing值来推出来
pixel_clock value - htotal * vtotal * vfrequcy.

如果把像素时钟值弄偏离了,那么相应的timing就会有差错。如果timing非标,那么接收器就会不知道当前具体是什么timing 从而没有显示

网友:
75Mhz 应该可以的,一般小范围的浮动monitor是可以接受的。
先把HDMI input的 Display timing 用ILA抓出来看看,看看有没有timing输入给HDMI,把HDMI的状态机也抓出来,看看有没有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连确实可以,比如ZYNQ7020支持TMDS电平标准就可以直连,不过需要自己编码,相对麻烦一些。

网友(2017-06-16):
楼主做出来没有啊

楼主(2017-10-09):
回复 网友D:
出来了,可以显示图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