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按照《例说FPGA》操作过程出现一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6-11-16):
所有东西都配置好,然后双击compile design后出现的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Error (119013):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22F17C8 device。

楼主:
用作者的文件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WIN7系统。是否跟系统有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破解出了问题。我们论坛里面搜索一下quartus ii 13.1 破解文件。然后下载一下重新破解就好了。

网友(2017-01-06):
是破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