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中异步线程使用信箱通信

楼主(2016-11-16):
最近在看sv,其中有个问题问大家一下,哪位能解惑一下,谢谢。下面是绿皮书上的一个程序块
program automatic unsynchronized
mailbox mbx;

class Producer;
    task run();
         for(int i=1; i<4; i++) begin
        $display("Producer: before put(%0d)", i);
        mbx.put(i);
        end
    endtask
endclass

class Consumer
     task run();
      int i;
      repeat (3) begin
            mbx.get(i);
            $display("Consumer: after get(%0d)", i);
      end
     endtask
endclass

initial begin
mbx = new();
    p = new();
    c = new();
fork
    p.run();
    c.run();
join
end
endprogram
书上说程序执行时,先put方法执行完,在执行get方法。这里不理解为什么全部执行完put方法,才进行get方法。我的想法是get开始阻塞,执行一个put后不就可以get到了吗,本来fork ..join,里面两个任务不是并行执行吗?

哪位大神解答一下疑惑,, 十分感谢。

网友:
书上没说全部执行完吧?觉得你的想法没错。

网友:
执行速度太快,在get前一瞬间就全put进去了,你在后面加个延时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verilog设计与综合中有提到过,并行块中的语句虽然是同时执行,但是在实际运行中CPU只能执行一条语句,仿真器不同执行顺序也不同。
我觉得和这个有关系,估计一般仿真器都是默认顺序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加个延时可以看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