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扩散电阻的匹配要好于多晶硅电阻?

楼主(2016-11-16):
如题。

网友:
poly电阻的匹配比diffusion好,从工厂的mismatch report可以看出

网友:
对呀,楼主说反了吧?

楼主:
我重新查了一下失配系数,的确扩散电阻匹配更好。。。
anyway,关于两者的失配情况,可以有一个定性的解释吗?

网友:
poly电阻的匹配比diffusion好啊

网友:
扩散电阻匹配是会比较好,但是可惜用不了,电压系数太大。 为什么比较好我不能确定,我猜是因为形成电阻需要的面积比较大,所以匹配上看起来比较不错而已.....

网友:
POLY R is accuracy
DIFFUSION R is matched better for larg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