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DFFSRcell的问题

楼主(2016-11-17):
各位大大,请教一下在TSMC中有一些DFFSR的stand cell,这些cell是用verilog 怎么综合出来的,或者说我怎么写verilog 才能够综合出来这样的cell。PS:可否想DFF一样大批量的综合出来??我们定义REG【15:0】,那么就可以综合出来16个DFF,所以这些DFFSR 我怎么样写也可以综合出来很多,感谢感谢!

补充内容 (2021-2-3 09:59):
[已解决]
已解决,写法如下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 B;
else
A<=C;
end

楼主(2017-08-16):
已解决,写法如下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 B;
else
A<=C;
end

楼主:
RE: TSMC DFFSRcell的问题【已解决】

已解决,写法如下
input [15:0] B;
input [15:0] C;
reg    [15:0] 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 B;
end
else begin
    A<=C;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