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的 NT_N做衬底隔离

楼主(2016-11-17):
有谁用过tsmc的NT_N这个层次做衬底隔离,现在想做模拟和数字的衬底隔离,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NT_N可以直接画在模拟和数字交接的地方,如果数字部分特别小可以直接用NTN将数字模块围起来,NTN的宽度最好宽一点,有条件的情况可以放10u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2016-12-27):
tsmc最新的pdk中已经对一些在隔离上有要求的器件,像电容都增加了一种衬底为NT_N类型的器件,在使用NT_N做隔离的时候,NT_N上面尽量少走低层的像M1这样的走线

楼主(2019-01-17):
回复 网友B:

   收到,谢谢

网友(2023-11-28):
NT_N是没有外延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