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进行复用后面积暴涨

楼主(2016-11-17):
如题,模块实现了一个特定功能,设计中有两处要用到这个功能。想要将这个模块进行复用以节省面积,模块外部用mux进行输入信号的选择。

但是综合以后,该模块的面积相比于复用前暴涨,增加了1倍。

求问各位大大,出现这个的可能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被复用的模块太小了,小于复用增加的MUX,想不出别的原因了

网友:
只用了两路mux?两路mux每一个bit只消耗一个4 lut,不算你产生选通信号需要的逻辑。要么你信号位数太多 要么你的选通信号太复杂,要么就是你模块本来就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是64位的,但是增加mux逻辑的话也是在模块外做的,现在是被复用的模块本身的面积增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你本来输入信号含常数,或者信号前面的路径上含常数,被优化过了?加了mux以后模块里不能再做常数优化了

网友:
请画出连接前后的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