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进行复用后面积暴涨

楼主(2016-11-17):
如题,模块实现了一个特定功能,设计中有两处要用到这个功能。想要将这个模块进行复用以节省面积,模块外部用mux进行输入信号的选择。

但是综合以后,该模块的面积相比于复用前暴涨,增加了1倍。

求问各位大大,出现这个的可能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rtl中确认没有例化成两个模块?
综合script 中没有 使用  uniquify?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l中只例化了1个,综合脚本也写了uniquify,面积暴涨我也是不得其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写uniquify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一下去掉跑一下把,不过需要求教下uniquify命令的理解,我理解是在多次例化的前提下进行分别拷贝,在我的情形下是只例化了一次,请问该如何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uniquify之后的面积和之前报出来的是一样的

网友:
复用带来的面积增大,首先要排除时序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复用之前面积是A,复用之后面积接近2A

在单独综合这个复用模块时,面积是比较大的,接近2A。

在做复用之后,timing确实报出3条模块内长一点的path,但是感觉不至于会导致翻一倍。

我个人感觉是加mux复用前,工具把模块内外放在一起做了很大幅度的优化,然后复用以后可能导致工具没办法优化,所以得出的面积和单独综合差不多。

不知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请多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块复用就是同一电路的分时复用,一般来说,面积是肯定会省下来的。除非增加的MUX电路,比复用模块大。。。
   可以做试验来验证一下。提供两个思路。   方法一:
   将复用的子模块ungroup,然后比较复用前和复用后的面积。

   方法二:

   先把要复用的子模块A单独综合,保存成A.ddc,然后顶层调用。整体综合时,set_dont_touch A

   例如:

   module top1 (...);
       A a1(...);
       A a2(...);
   endmodule

   module top2 (...);
      mux(...);
      A a(...);
   endmodule

    分别综合top1和top2,然后比较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教给复用模块加ungroup是要把它打散来缩小面积么?属于综合时候的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 “工具把模块内外放在一起做了很大幅度的优化”,所以提出用ungroup来打破模块层次,验证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ungroup是综合时的优化。比如说,compile_ultra 这条命令默认会auto_ungroup,来达到更好的综合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不吝赐教。学习了。这个问题最后考虑应该是综合工具优化策略的问题,在模块复用之后,整个上层的面积比之前小了,然后工具对这块没怎么优化,对相邻的模块做了很大幅的面积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