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PLL、DLL中的时钟抖动是一个固定值吗?

楼主(2016-11-17):
求问PLL、DLL中的时钟抖动是一个固定值吗?会不会与频率有关?
还是受工艺,电压,温度影响?

求助!

网友:
都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看的一些论文对于PLL抖动的评价都是XXps,而如您所说这个在不同条件下是变化的,所以为什么不以抖动量/时钟周期为指标呢?

网友:
absolute jitter 随divider ratio变化不大, 反而 vs UI变化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