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经典class AB 频率补偿方式

楼主(2016-11-17):
经典class AB 带1nF电容,带宽做到5MHz左右,除了论文中介绍的频率补偿方式,都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用论文中的频率补偿方式,做不到呢。

有用过的亲请介绍下,谢谢谢谢。。。。。。。。。。

网友:
论文中什么补偿方式

楼主:
就是这样的呢

就是这样的呢 file:///C:/Users/LIUQIN~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27E.tmp.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结构推荐呢?

网友:
miller compensation change to cascoded miller compensation
as liuqingfeng2011's replay Figure2.

网友(2017-05-18):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response

网友(2021-04-13):
你好,能分享下该电路的相关文件吗,想学习一下,谢谢您

网友:
其他没有要求么?没有要求就很简单 简单miller都行。有要求的话,可以参考一些audio pa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