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工程师是否一定需要学习systemverilog

楼主(2016-11-17):
群里各位大侠,小弟刚开始接触FPGA,用的是verilog,一直听说有人用systemverilog写testbench,我想咨询一下,现在FPGA工程师是不是都用systemverilog写测试程序啊?

网友:
SV功能强大,好写代码,可以学学。

网友:
新人求问:systemverilog和UVM是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M? 应该是UVM吧
UVM就是更加抽象的开源库,用systemverilog实现的。 做DV时可以直接调用其API 来搭建测试验证平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设计不复杂,也可用verilog来写简单的testbench啊。 如果你是fpga设计工程师,重心还是放在写可综合的verilog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UVM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