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中第一章的代码(可运行)

楼主(2016-11-17):
自己把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中第一章讲解的代码给打出来,并且成功允许。

楼主:
附带有代码运行指令

网友:
不是已经出书了么,而且附带代码的。另外请问楼主,在UVM派生类的构造函数的其中一个参数UVM_component parent什么时候设置成parent=null,我看UVM实战中driver,monitor,scoreboard和base_test有这么写,其他的没有,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我个人理解的话,UVM的树形结构要体现出来,子类需要指定父类,new函数里面不是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就是本身的类名,第二个参数有null,也有this等,如果是null那说明这个类没有指定父类,像driver,monitor等如果是null的话,那就是它是不完整的UVM结构,没有上面的agent或者env等组件,但是虽然结构不完整,但也能运行,只是实现单一的功能,真正项目里一般不会少了些组件的。如果完整的UVM树形结构话,最高顶层就是uvm_test_top,由它扩展出来的类base_test是最高一层,所以没有父类,parent就设为null,其他下面的父类实例化子类的时候,就会把第二个参数设为this,说明父类与子类间的层次关系。(个人也才学UVM没多久,如果有错误,请给善意的纠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