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3D怎么使用,有没有一个详细的教程呢?

楼主(2016-11-18):
拜托各位路过的大神看一眼,我利用Q3D进行仿真,在检查的时候,总是提示有这么一个错误,是我那里出问题了吗?提示没有加analysis setup,但是我已经加了。是不是我没有加对。请问一下,怎么正确的添加呢?

网友:
这个就看你需要用什么类型的仿真,软件提醒的是你的分析类型没有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呢?就是这个软件的仿真教程。。。

网友(2021-10-21):
没有定义source和sink,找不到首位开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