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FS软件咨询

楼主(2016-11-18):
各位朋友好:
    关于HFFS的使用,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HFFS在设计完立体模型后,可以生成电路结构吗?

2、生成的电路结构可以在HFFS里面直接模拟出波形吗?

如果不行,还请帮忙怎么搞;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1个问题:可以到处HFSS里S参数文件,然后再转换成RLGC等效电路,
    第2个问题:应该可以再ansoft里面进行电路的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