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实现cameralink协议

楼主(2016-11-18):
小弟初学fpga,任务要在fpga上实现cameralink协议,用的是quatus的cyclone IV芯片。
请问大致该如何去实现,看了cameralink英文datasheet,好像这个协议只是定了几条传输差分信号线,控制部分都是自定义的吗?

有做过这个工作的大牛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加我QQ:199663740.我有源码。
加的时候请注明cameralink

网友:
使用288芯片转cameralink即可,FPGA只需要连接至288芯片,数字信号,保证视频clk,fval,lval,dat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