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0/M3在FPGA中大概跑到多少M?

楼主(2016-11-18):
请教各位大师,M0/M3在用FPGA验证时,你们一般可以跑到多快?我用xilinx artix-7 FPGA,M0约束在48MHz,不太稳定,感觉达到这个频率有困难。

看了一下关键路径,M0.HADDR -> BusMatrix -> ROM interface -> ROM.hready -> BusMatrix -> M0.HREADY,这一路径下来,每级要花个几ns,20ns就用完了

楼主(2017-01-25):
咋没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2017-03-20):
M3在Zync的PL上跑50MHz功能没问题。

网友:
M3内核自身综合频率没问题
如果你是系统是总线到存储器延时过大,建议用寄存器打一拍。

网友(2018-05-17):
看了一下关键路径,M0.HADDR -> BusMatrix -> ROM interface -> ROM.hready -> BusMatrix -> M0.HREADY,这一路径下来,每级要花个几ns,20ns就用完了-------------------------------------------------------------楼主,你这个感觉不像做ASIC的做法,完全是SIMULATION的, 你拿到的ipcore和整个环境不是license的,  是基于演示demo的吧。   一个cycle就完成, 一般没有这样做的啊,不行啊,

网友(2019-01-24):
请问如何在fpga中部署m3并且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M3的代码,然后该干嘛就干嘛。楼主的帖子里有M3的加扰代码,不可阅读但是可以综合。

网友:
我M0约束50M可以跑,用的是低端的Cyclone IV

网友B(2022-05-28):
M3, Zynq020-2,  72MHz.
144MHz还在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3, Zynq020-2,  72MHz.
144MHz还在尝试

100MHz勉强跑起来了,必须在keil里面选-Ofast优化,不然串口就是乱码。

144MHz实在跑不起来,睡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Hz勉强跑起来了,必须在keil里面选-Ofast优化,不然串口就是乱码。

144MHz实在跑不起来,睡觉了

并且在100MHz时候,c程序复杂点(GPIO、中断稍多一点),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