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的使用

楼主(2016-11-18):
如题,按照《Verilog 数字VLSI设计教程》的lab1练习vcs的使用,但是出现如下问题,求教各位大神指导!!

1 error  Source info: `include "../../VCS/Extras.inc"  "./TestBench.v", 24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urce file "../../VCS/Extras.inc"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Parsing design file './TestBench.v'

网友:
没有这个文件“../../VCS/Extras.inc”

网友:
路径不对啊

网友:
TestBench.v中include的那个文件不要添加路径例如:
`include "../../VCS/Extras.inc"修改成
`include "Extras.inc"
编译的时候添加:
+incidr+../../VCS
即可,注意相对路径,是相对你的当前工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