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 pvs(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楼主(2016-11-18):
cadence ic616 pvs怎么样设置能出现在菜单栏上?cadence的文档是写select launch-plugins,但是没找到(没看到有pvs)

网友:
楼主是想问pvs的菜单在哪里?隐藏在一个二级菜单那,具体忘记了。如果想让它出现在菜单上好像需要额外加个skill小程序吧,之前在文档上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没找到pvs这个菜单在哪,想用一下cadence集成的vpsl的功能怎样,但是到了pvs那一步就不知怎么把pvs菜单搞出来了。能麻烦你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问题吗。谢谢!

网友B:
好像是要setenv PVSHOME PVS安装路径
有了PVSHOME这个环境变量,然后在virtuoso比如layout window中 Launch--> Plugins --> PVS ,然后会在窗口多一个pvs的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PVS的环境变量我设置好了,但是在LAYOUT中启动的时候提示PVS licesnes existance is not completed...,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按照MIN4MAx大神的帖子设置了

网友(2017-08-13):
請問此問題有解嗎?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要setenv PVSHOME PVS安装路径
有了PVSHOME这个环境变量,然后在virtuoso比如layout window中 Launch ...

谢谢这位同仁,确实这样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