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覆盖率怎么统计?

楼主(2016-11-18):
代码覆盖率怎么统计?
有统计覆盖率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用vcs查看代码覆盖率
./simv -cm line+cond+fsm+tgl +branch
分别是行覆盖率 条件覆盖率 状态覆盖率 翻转覆盖率和分支覆盖率
可以参考vcs user guide

网友:
这种资料只能自己去查user guider才更清楚吧

网友:
可以找专门的工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