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virtuoso layou不能编辑

楼主(2016-11-19):
之前laker遇到此问题是删除laker目录下相应库的lock文件,但是virtuoso里没找到lock文件,求大神指导啊,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copy一下吧。。
或者用指令删除lck文件。find -name "*lck*" |xargs rm -rf

网友:
到library 所在目录,执行
clsAdminTool -are .
删除lock文件,如果还不行查看一下文件权限是否可写

网友:
怎么会没有lock文件呢,找到对应lock的cell layout下面。

网友(2017-01-06):
两种情况,1.layout有lock,删掉就好,2,路径还是公共路径,改成自己的个人路径即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 先確定有無權限 軟體 (也有可能 cadence 沒有啟動 license)
個人 , 再看是否被 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