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如何导入cadence 生成原理图?

楼主(2016-11-19):
各位大神:我之前用DC将verilog代码综合,生成了一个门级电路的verilog文件,我试着将它导入cadence,但是,只生成了functional和symbol这两个view。我用的工艺库是smic180,请问我的工艺库应该加在target library 还是reference library?

楼主:
不要沉啊。。。求助!

网友(2018-06-10):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此类问题,能否赐教

网友:
我做DC 时,不需要导入你说的cadence啊,用脚本跑,分析完报告,就可以了吧?
工艺库加载target library(一直分不清谁是谁)

网友(2022-04-18):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20):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2-07-23):
工艺库加在reference library,target library是自己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