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白关于perl空字符串的疑问

楼主(2016-11-19):
$a="";表示空字符串,什么都没有,既不是undef,也不是空格等等,它在内存里存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在c语言里默认字符串后面有\0,空字符串""其实就是"\0"内存里存了00000000这一字节,
但perl里面没有这个标识啊,perl里面的字符串结束标识是什么呢,

楼主: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网友:
空字符串也是占用内存空间的,只不过现代的语言隐藏了这些细节,不向C还要区分字符和字符串。
话说这种语言实现的细节也不是这里擅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那本书全面介绍perl的编译原理之类的吗,我找的perl资料都是讲怎么用,这种细节的都没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