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 DRC rule 有额外的wire bond 文件, 怎么用?

楼主(2016-11-20):
我用Calibre 跑 DRC,我知道calibre.drc 是需要读取的rule, 不过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还有 wire bond或者flip chip 文件夹,在这些文件夹下还有一些 drc rule 文件, 假如我用 wire bond形式, 请问我是需要用 calibre.drc 和 wire bond文件夹里的文件 一起跑DRC 么? 可是我发现Calibre 不能同时读取两个 RULE 文件, 如果我单独用 calibre.drc 跑,就会出现很多  金属宽度 (但是bond pad 是允许用更宽的金属的)和 density的错误, 如果我只用 wire bond 文件夹下的rule 文件跑DRC, 发现这个文件的rule不全,不能验证很多电路里面的规则,请问, 这两个rule 文件 我应该怎么用?

网友:
wire bond 或是 flipchip 的文件是要单独跑的,
所以除了base drc ,你还要再跑一次 wirebond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就是说我要确保 base drc 和 wire bond drc 都 clean

网友(2023-05-31):
跑wirebond时也是用跑DRC的那个界面吗?只是把DRC文档改成wirebond文档是吗?

网友(2023-10-10):
请问有wire bond design rule吗?感谢

网友: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wire bond 的文件吗

网友(2024-04-18):
请问一下这个bonding rule是必须要跑的吗?bonding rule里面的rule太大了,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大也可以封装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