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线需要关注串扰问题吗?

楼主(2016-11-20):
如题,差分信号的走线离的很近,需要研究他们之间的串扰吗?

网友:
任何信号都需研究串扰,只是有的时候串扰的要求不高而已;对于差分信号线,其串扰影响比单端低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2017-05-03):
差分线为了避免串扰,与其他信号线的间距一般采用3W或3H原则,W为线宽,H为走线到参考层的间距。

网友(2018-04-23):
當然要
Differential crosstalk也是很嚴重的

网友(2020-02-03):
因为高速串口对串扰的要求更高,所以才用差分线实现,应该是更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