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于CMOS的LDO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11-20):
大家好!准备做一款LDO。现在有一些问题不太明白,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够给予一些指点。第一,LDO的输入电压一般是在一个动态的范围,比如2.2V-6V。那么我在设计内部电路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带隙基准和运放的VDD的电压在2.2V-6V变化的过程,带隙基准和运放都能正常工作?还是说可以给带隙基准和运放一个固定的电压值?如果给一个固定的电压值,这个电压从哪里来呢?
第二,如果LDO中所有的模块的VDD都是输入电压的话,那么在0.13um的工艺下,可以实现这样的设计吗?0.13um的工艺不是一般的VDD都在1.2V左右吗?

网友(2016-12-21):
1.基准电压是由一个稳压源来提供,这个稳压源的输出是1.2V或更小。

网友:
1. 首先你要設計一個 high PSRR 的 bandgap reference 電路
2. 0.13um 製程通常有搭配的高壓製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最近对ldo方向感兴趣。可是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还是对整个ldo一知半解。请问您有没有一些入门级的资料能分享给我。   谢谢。

网友:
bandgap circuit refrence to you modify circuit M4 G pin to gnd is better

Design of a 1-V Low Power CMOS Bandgap Reference Based on Resistive Subdivision.pdf

Design of a 1-V Low Power CMOS Bandgap Reference Based on Resistive Subdivision.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恩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做LDO额。就是下了一些论文看看,还有就是有一本LDO的书,你可以看一下:《LDO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设计bandgap,再设计LDO后面的部分,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谢谢 分享一些资料。  我是从带隙基准开始做的,最近正在做二阶的带隙基准。然后接下来打算设计误差放大器。  谢谢分享哟  我再慢慢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2017-05-22):
楼主还在吗     最近学长给了我一个瞬态增强型LDO的电路    我有些地方看不懂。   能不能请教一下楼主  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分别是瞬态增强和 整体电路    楼主能不能 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工作的呢     越具体越好

楼主:
RE: 关于基于CMOS的LDO设计的一些问题

回复 网友B:

   这应该是一篇硕士论文的电路吧。我之前有见过这个电路。现在一时半会也找不到那篇论文了,你能把论文发我看一下吗?可能我直接看论文会比较快一点!

网友:
大神    中国知网有 您方便上去看吗?   我传不上来 说PDF太大了     名字为:低功耗瞬态无片外电容LDO——陈舒裴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您 加我一下qq?   380868220

网友(2021-11-22):
为什么part.1总是下载出错?是我个人的问题吗?

网友(2022-10-01):
ldo设计必须要设计bg吗?仿真时bg提供的电压可以用dc直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