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报了一堆错

楼主(2016-11-21):
求助:最近一直在画版图,整个电路都完成了,各个模块的版图都过了LVS,昨天把各个模块的版图拼在一起,只是连线和接电源和地,但是报了一堆错误,找了一天都没找出原因,求大神解答。file:///C:\Users\Veronic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09252756\QQ\WinTemp\RichOle\8)E_UOWXJO)1A(~_$5%BW7O.png

网友:
一个一个拼,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检查了一遍版图,走线没有错误,太奇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这个有问题

网友:
Device 有部分没有识别出来,建议点开layout生成的网表电路和schematic电路一一对照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