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种LCD驱动各有什么利弊啊~

楼主(2016-11-21):
LCD驱动A型是不亮的时候com、seg也在翻转,B型是不亮的时候不翻转,哪个好啊~
其中,LCD_CLK是LCD显示模块的扫描时钟,bias_en是LCD驱动信号,在LCD_CLK每次跳变的时候有效,对LCD充电。

网友:
A型的好处是,LCD一直在翻转,可以防极化,提高屏的寿命;缺点是从某种状态翻转到显示时,压差过大;
B型的好处是,省电,而且翻转时压差相对较小,防残影;缺点是会伤害LCD寿命。。

网友:
B, 压差变化越小越不容易出鬼影

网友:
压差变化越小越不容易出鬼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亮与不亮时A翻转的幅度大于B,现实中由于驱动能力不足,翻转都不是那么陡,幅度越大越不陡,亮的时候不同时间压差不一样就会造成鬼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有段时间没见了,很不活跃啊。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亮与不亮时A翻转的幅度大于B,现实中由于驱动能力不足,翻转都不是那么陡,幅度 ...
引用 网友B:

A型,从V3到-V3只有1/4周期的时间;B型,从V3到-V3或者从-V3到V3用了一个周期的时间;所以B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B型你能直接看到V3到-V3的变化过程吗??

楼主:
A型的好处是,LCD一直在翻转,可以防极化,提高屏的寿命;缺点是从某种状态翻转到显示时,压差过大;
B型的 ...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压差变化大容易出现残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行业不景气,没心思搞技术啦,兄台当老师了还是混业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佳答案确实比较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开

网友(2022-05-31):
com和seg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