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PSS仿真问题

楼主(2016-11-21):
求助 各位大牛  本小菜鸟做了一个CPPLL 现在又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牛

1、 CP的电流失配仿真方法,激励怎么添加?就是 输入输出都怎么接啊?然后做什么仿真?DC、AC、tran?
2、 我想做一个VCO的PSS仿真,论坛的资料我都有,但是我这个软件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Engine 这一项。。。选不了,如上图所示!这个怎么回事?是我的软件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CP的充放电仿真完成了,我想看看电流失配

楼主:
因为我没什么经验,菜鸟一枚
希望大牛帮我看看 最好详细点。。。先谢过了

网友:
CP失配电流的仿真方法:在CP输出端接一直流电压源,将其电压设为变量如vcp,然后仿真DC,扫描vcp的值,观察流过该直流电压源的电流的大小,得到的就是在不同输出电压下失配电流的大小,正/负代表净充/放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P的输入端就是正常接呗

网友:
兄弟你好,我的课设是做vco用cadence ade 做仿真能否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