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sign-off标准工具

楼主(2016-11-22):
有客户问我们的仿真工具是否为sign-off标准工具,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应该是不是主流工具吧,怕你仿真和实际不一样。仿真工具也没几种啊,就IUS VCS 和 mentor的不知道叫Q什么的,这几个主流。不过很少问仿真工具是不是sign-off的,基本要关心也是综合工具,形式验证和时序分析工具是不是主流啊,不过基本不是C家就是S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