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任意小数分频”的局限性的疑问?

楼主(2016-11-22):
最近需要用到任意小数分频,而硬核PLL是没有办法做到任意小数分频的,然后在网上查看了几种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模前置法(2)利用DDS相位累加法(3)利用Bresenham算法。
然后有一些疑问想问一下各位:
(1)一般FPGA里面并无“任意小数分频”的硬核,所以只能用数字逻辑写吗?
(2)无论用什么算法,实现任意小数分频,其本质都只是整数分频,然后在多个周期内取平均值?
(3)如果的确如2所示,那么小数分频之后的时钟,需要再倍频,再进入PLL,发现PLL输出的时钟无法一直保持锁定状态。
        因为这个输入时钟连单个周期的长度都不固定,这时候需要倍频该怎么办呢?
+++++++
谢谢各位!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不能先倍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PLL先倍频,输出的频率仍然是有限的,要得到我需求的频率,始终回避不了“小数分频”这个过程。

网友:
我认为提问还是没问清楚
关注中

网友:
实现任意小数分频,其本质都只是整数分频。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还要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把这个小数分频出来的时钟,输给PLL产生5倍频率的“同源时钟”,但是因为周期不固定所以PLL无法锁定。

网友:
你分频的时候就先*5啊。。。。。。你要是想要一个周期稳定的频率,要么改变锁相环的环路带宽让它不会失锁【fpga的pll我猜大概是不能实现,即便是独立的pll这么做也有副作用】,要么直接dds……原理上你自己都知道行不通那还想问啥?

楼主:
感谢LS各位了,可能问题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通过小数分频产生一个时钟clk,以及clk的“同源5倍时钟”clk_5X?
因为必须要求clk与clk_5X必须同源,所以目前看来用纯逻辑进行小数分频是不可行的。
因为这里的小数分频本质都只是整数分频,然后在多个周期内取平均值而得来的。
最后,我发现我的项目最后用不着这种情形,所以暂时就不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占空比不固定是对的,周期绝对可以做成固定的,OK?

网友:
我记得用flying adder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