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直接spice 转verilog 的办法

楼主(2016-11-22):
因为只是转最常用的gate 结构。而且全部的最底层的cell list 已经有了。

我估计写个perl 的话大概要1-2天吧。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知道可用svs来验证,所以安全性还是OK的。

网友A:
nettran -cdl test.cdl -outType verilog -outName test.v

网友:
Synopsys Hercules自带的工具

楼主:
多谢了。好像不错。

网友(2018-05-21):
    nettran是如何将 verilog网表转为spice网表的。

[cc lang=”bash”]nettran -verilog verilog.v -verilog-b0 GND -verilog-b1 VDD -cdl std_lib.cdl -outType spice -outName spice.spi
[/cc]
说明:
-verilog verilog.v 用来指定输入的verilog文件
-verilog-b0 GND 将verilog.v文件中的默认地 b0 在要输出的文件中改为GND
-verilog-b1 VDD 将verilog.v文件中的默认电源 b1 在要输出的文件中改为VDD
-cdl std_lib.cdl 将verilog.v文件中调用了的标准单元所在的std_lib.cdl 输出到spice.spi中
-outType spice 指定输出类型为spice格式
-outName spice.spi 指定输出的spice格式网表的文件名为 spice.spi
更多关于 netttan 的使用可查看 《Hercules自带子程序 nettran 使用介绍举例》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A:
nettran -cdl test.cdl -outType verilog -outName test.v

好东西,几年前,使用过,忘了。终于又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