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两个skill函数

楼主(2016-11-22):
1.删除layout里面所有的A layer;
2.把A layer全部替换成B layer

网友:
1.
cv=geGetEditCellView()
layers = setof(x cv~>shapes x~>lpp==list("M1" "drawing"))
foreach(x layers dbDeleteObject(x))

2.
最后一行改成这个
foreach(x layers x~>lpp = list("M2" "draw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2017-11-16):
回复 网友B:

    建个程序后调用或者在CIW里直接输入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