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中重新编译的话,手动布线的结果会消失,怎么办

楼主(2016-11-22):
如题:QUARTUS 中重新编译的话,手动布线的结果会消失,怎么办

网友:
把手动布线的结果做个位置约束,然后再重新布线

网友:
可以用逻辑锁定或反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怎么做逻辑锁定?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或有什么资料推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