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端和差分SAR ADC单位电容选取的区别,有5种不同说法,看看你是哪一种

楼主(2016-11-22):
在设计SAR ADC 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单位电容Cu的选取。只考虑热噪声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单端和差分总电容是什么关系?单位电容呢?
因为kT/Cs<(LSB^2)/12,所以Cs>12kT/LSB^2=12kT*2^2N/VFS^2。
那么下面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
1.差分结构信号摆幅VFS是单端的两倍,所以Cs是单端的1/4,又因为有NP两端,电容加倍,所以差分结构的总电容Cs是单端的1/2;
2.差分结构信号有NP两端,每一端相当于一个单端结构进行采样,和单端结构相等。所以差分结构的总电容Cs是单端的2倍;
3.差分结构信号有NP两端,每一端相当于一个单端结构进行采样,所以相当于Cs=2*C>12kT/LSB^2=12kT*2^2N/VFS^2。又因为
差分结构信号摆幅VFS是单端的两倍,所以差分结构的总电容Cs是单端的1/4。
4.http://bbs.eetop.cn/thread-292719-2-1.html 这是论坛里之前的一个讨论贴
16#
面积变大是指从kT/C的thermal noise角度考虑的?
差分,每个采样电容要2倍,总电容要4C了,那么电容这块面积是增大到4倍了
哦,不过直接用跨接的电容倒只要C
DAC的话应该面积不变吧

5.同上的一个帖子
19#
即使是单端输入也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因为, 不用的那一端要用来存储共模电平的电荷.
6.同一贴 23#
无论哪个角度,全差分都不会使电容变大
(1)Noise角度,全差分信号是2倍,信号功率(能量)就是4倍,而全差分的Noise=2*KT/C,所以全差分每个电容的大小可以去1/2C,总的电容还是C
(2)从功能上讲,全差分的MSB的比较不依赖于C的电荷分配,只需要比较全差分信号的极性(大小)即可。也就是说全差分结构的SAR,最高位电容可以省掉。最终全差分的电容总大小和单端仍然一样。

究竟差分Cs是单端Cs的多少倍?差分VFS应该是单端的两倍,但是在Cs计算的公式里怎么体现?

求大神拍,使劲拍,别客气。我自己都想糊涂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自己琢磨了好久,不知道上面哪一种是对的?希望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认识。

楼主:
得,看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但是说法4~6取自已有的讨论帖,说明大家还有分歧,有人认为单端电容1,差分2;有人认为单端差分都是2;有人认为单端差分都是1

网友:
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这是一篇文章吗?可以提供出处吗?
    比较激动,还没有仔细看,先赞后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自己在这么多种说法里有点糊涂了,所以你这应该是第6种说法,总电容不变,差分结构每一端都只有单端结构的一半;
    如果这样的话,差分结构只是在开关功耗上比单端结构差,面积上两者相等。
    还有,你是怎么看说法6中

只需要比较全差分信号的极性(大小)即可。也就是说全差分结构的SAR,最高位电容可以省掉。最终全差分的电容总大小和单端仍然一样。

  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差分判断极性本质上和单端与共模电平的比较是一样的,并不能判断接下来开关的打法。SAR ADC的逐次逼近算法本身要求每次都是和一个参考电平Vref的1/(2^i)比较,所以只是简单的极性判断没意义,差分并不能节省电容。
另一方面,有一篇文章Vcm-based开关时序,它也是差分结构。文章里说因为采用Vcm=0.5Vref,所以这种开关时序才省掉了MSB电容。这样不也反过来说明只是差分并不能节省电容?
期待你的回复,主要是没人讨论,自己琢磨太迷茫了……

网友:
不是文章, 是自己做的简单对比.
在相同分辨率下, 虽然理论来说差分结构的总电容和单端一样, 但考虑到版图匹配的因素, 差分结构电容阵列面积应该比单端大; 至于差分结构是否可以省掉MSB电容, 没有仔细研究.但从kt/c噪声看, 差分结构的总电容要求和单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这种能算得大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厉害了,原来是大神自己推出来的,非常感谢。对于说法5 即使是单端输入也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因为, 不用的那一端要用来存储共模电平的电荷.这个也是错的吧?单端需要储存Vcm的电容阵列吗?看到的一些文章Vcm都是直接接在比较器的另一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什么大神, 只是很久以前做过sar adc, 大致有些了解, 我见过的单端结构也没有用另一个电容存储v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收获很多……

网友(2017-12-04):
单端和差分SAR ADC单位电容选取的区别

网友(2021-06-29):
google find

http://ee.mweda.com/ask/413412.html

全差分SAR ADC能够有效的扩展输入动态范围,同时能够降低寄生,电荷注入等非理想效应,且结构简单,但是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相位控制也相对单端结构复杂一些

差分带来的好处往往可以抵消面积的缺点,除非你对精度要求不高

相对于单端结构,差分结构更容易实现高精度,电源和地的噪声纹波,都能比较好的抵消,因此如果要实现8~10bit的SAR ADC差分结构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对于10bit 以上的SAR ADC一般需要calibration去实现,或者通过一些特殊的结构,诸如积分累计误差型SAR ADC去实现!

高精度的SAR ADC基本都是差分结构,SAR ADC 的误差来源主要有比较器的offset,kickback noise,和寄生电容,前面两个对于单差的SAR ADC很难消除,不过差分结构不仅仅是面积的double,功耗也要增加,相对于单差结构采样电容要增大很多,所以驱动电路的功耗也要增大。SAR ADC的速度不快,所以一般不会用来处理高速信号(不过这个是目前的热点,这个方面的paper很多),一般都用在低功耗电路,低功耗电路一般对精度要求不高,而且很多只有单端输入,所以单差结构有时候用的比差分结构要多

无论哪个角度,全差分都不会使电容变大
(1)Noise角度,全差分信号是2倍,信号功率(能量)就是4倍,而全差分的Noise=2*KT/C,所以全差分每个电容的大小可以去1/2C,总的电容还是C
(2)从功能上讲,全差分的MSB的比较不依赖于C的电荷分配,只需要比较全差分信号的极性(大小)即可。也就是说全差分结构的SAR,最高位电容可以省掉。最终全差分的电容总大小和单端仍然一样。

网友(2022-02-23):
感谢大佬们的交流,发帖,学到了

网友B(2022-04-08):
你好,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分段电容的话,单端的总电容是看单位电容的总个数还是先计算串联得出等效电容呢?我看的硕士论文中这两种情况说啥的都有,这个图就是说的第二种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分段电容的话,单端的总电容是看单位电容的总个数还是 ...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不考虑其它技术,传统的单端SAR直接转换到全差分SAR,电容数量肯定乘2。
但是全差分SAR配合一些开关切换策略,省去传统猜1的过程改为先比较后置位,可以省去MSB的电容并大幅降低功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边切换(单调开关),一种是双边切换但参考电压权重减半(Vcm-Based)。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分段电容的话,单端的总电容是看单位电容的总个数还是 ...

工程师区别不大吧,你这个例子中是128C 和129C 之间的区别。有的采样方案是只在MSB段电容上采样,那么应该是算128C,忽视LSB段比较合理吧?

网友(2024-05-31):
单端adc和差分adc单位电容的讨论

网友(2025-04-13):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分段电容的话,单端的总电容是看单位电容的总个数还是 ...

你说的这个是采样的时候等效的电容,题目讨论的应该是CDAC使用的总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