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电复位必须等VDD稳定以后才产生复位信号么?

楼主(2016-11-22):
上电复位必须等VDD稳定以后才产生一段低电平么(如图一)?还是上升过程中产生也可以(如图二)?
图一:
图二:

网友:
时间和阈值都要满足:
1)上电超过一定电压阈值后才能退出;
2)到达该阈值后一定时间才能退出;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上升过程中一定要产生POR Signal,直到上电复位後即可放開POR Signal,
VDD稳定以后才产生一段低电平么<--這不一定需要的.

楼主:
那图一在VDD上升过程中没有产生POR Signal啊?这样有问题?

网友:
如果您接的Flip-Flop是High Reset,用RST Signal
如果您接的Flip-Flop是Low Reset,用RSTN Signal

楼主:
如果您接的Flip-Flop是High Reset,用RST Signal
如果您接的Flip-Flop是Low Reset,用RSTN Signal
引用 网友A:

图二做RSTN可以么?

网友:
不好吧!
RSTN要在VDD爬升中都為Logic 0才OK.

楼主:
不好吧!
RSTN要在VDD爬升中都為Logic 0才OK.
引用 网友A:

但是定义是:
POR输出脉冲要在Vdd达到稳定前产生,即在Vdd的上升沿中生成。?

网友(2019-06-25):
我现在被这张图迷晕了啊,楼主现在明白了吗,能不能说明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