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版图求教!

楼主(2016-11-22):
模拟版图新手。想求前辈一些ADC版图的资料。或者见解。谢谢

网友:
注意i q 两路的match

网友:
不懂版图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真的是个特别新的手,麻烦能在多说一些不 谢谢哦

网友:
i q 两路的mos 电容 电阻  对称摆放 连线也要尽可能对称 就可以了

网友:
ADC匹配优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关注点,有点异于常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you too

网友:
我是冲这个LZ ID进来的

网友:
1, clock tree布局要对称
2, 若clock走线过长需要考虑加buffer。
3, 数字电源抖动厉害,注意就近位置多加点decap电容。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多谢!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