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7仿真时显示model没有

楼主(2016-11-22):
单纯为了自己尝试着使用一下,所以根据论坛的资料用虚拟机的Ubuntu14装了一个cadence ic617,包括下载了tsmc18rf的库并且把cdb转oa都已经弄好了安装成功了,结果在仿真的时候显示
“ ERROR (SFE-23): "input.scs" 12: The instance `M2'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mos_rf'.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mos_rf', or define `nmos_rf'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13: The instance `M3'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pmos_rf'.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pmos_rf', or define `pmos_rf'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查看了一下器件的属性,nmos_rf确实是model name而不是像论坛里面的一些问题一样是cell name变成了model name,那么在把tsmc18rf转到oa添加到library manager的时候是需要另外在添加model library里面吗? 具体怎么操作?论坛里面都是转成oa添加到library manager就结束了的啊。。
      另外,自己尝试解决的时候在cds.log里面发现了一个error:“*Error* getDirFiles: nonexistent or permission denied - "/home/mine/project/tsmc18rf/../skill"” 是在打开schematic时出现的,在画图上面并没有影响,是不是影响到的仿真。。而且这个skill文件是哪里冒出来的啊,在转成oa的文件夹里面没见过这个文件夹,倒是在原来的cdb文件夹里面有一个skill文件夹,于是复制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效果,是位置放错了还是这本来就不是解决的方法。。。
     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7-06-1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您怎么处理的?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2018-09-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是不是权限的问题

网友:
加一,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9-04-3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A(2021-04-05):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在ADE里面点击setup——model libraries——点击右下角的browser。
然后选择文件名为rf018.scs文件,然后在后面的空格填上tt,之后点击“add”,然后点击“apply”,再点击OK ,重新check and save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在ADE里面点击setup——model libraries——点击右下角的browser。
然后 ...

试了,没成功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在ADE里面点击setup——model libraries——点击右下角的browser。
然后 ...

这样弄是可以仿真了,但是仿真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依据报错信息来看是仿真时找不到该模型了,要不然该模型没有在ML中定义,要不然名字被修改找不到了。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在ADE里面点击setup——model libraries——点击右下角的browser。
然后 ...

我按照你说的设置完还是一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4-01-12):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电路用的nmos3v,报错和上面类似,后来model libraries导入了cor_3v.scs就可以仿真了。skill文件在下载的tsmc18rfCDB格式的文件夹下,把他复制到和tsmc18rf并列的目录下,就没这个报错了

网友(2024-03-26):
ADE->setup-->model->浏览找到.scs文件,添加,然后将section改为tt即可
这个.scs文件是你的工艺库的那个.scs文件 例如我的就是gpdk045 直接添加gpdk045.scs

网友:
在virtuoso命令行设置仿真model
load "/home/edauser/PDK/TSMC018_1P6M/tsmc18rf/libInit.il"(改成自己的路径)

网友(2024-05-14):
有没有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