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FPGA端SRIO的自环测试

楼主(2016-11-22):
10资产
刚刚接触SRIO,想请教一下VIVADO15.4生成SRIO GEN2后如何进行自环测试,看了很多资料,也看了example,还是没思路写SRIO的自环模块,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那个loopback端口可以配置不同的值,对应不同的环回,具体值你参考datasheet里面的描述吧,你可以先用内环,端口例化是写定值,或者就是用vio控制,但是vio控的话加chipscope比较麻烦,要手动加信号到ila,都可以的,内环可以不用外面接光纤

网友:
你仔细看看SRIO的datasheet,里面有一个端口是可配置自环回测试的,有四种环回模式,就是内环和外环,具体是哪个端口,时间久了我不太记得了

楼主:
找到那个LOOPBACK了,那该怎么写了,刚接触FPGA一段时间,还不怎么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那个LOOPBACK了,那该怎么写了,刚接触FPGA一段时间,还不怎么写,浪费了很多时间,能不能帮帮忙告诉一下思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外环是哪条Tx与Rx相连接呢?我还没有找到,需不需要example那个例子呢?

网友:
FPGA高手设计实战真经100则那本书里有一个图讲到了环回点,应该也是从datasheet上copy下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SRIO可以在源端也可以在宿端环回,我只用过源端环回,光纤直接接起来就不需要设环回了,不过ID要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看一下,谢谢你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13):
知道怎么弄了没?我看那个lookback,根本没有详细讲啊,就一段话,跟没说一样,只是说可以做什么,就是没说怎么做,我用的是vivado 2016/3,是不是这个的问题。example design我也看不太懂,大面上不懂,就很难看得懂细节,仿真也仿不出什么东西来,example design中核心的文件就四个吧,quick_start就是说的maitence tranctions,还有就是请求模块,回应模块,再加上ip核,quick_start 是弄一堆数据发送,请求的模块也是弄一堆数据发送,他们不冲突吗,有人能给讲讲各个模块是具体干什么吗?讲的时候有机的把他们链接起来讲就最好不过了。大面上我不知道example design怎么协调工作,各个模块连接不起来,看起代码来也不方便,以为例子给的内容太多了,保罗了太多的东西,结果搞得我看不懂,各种的状态寄存器。不做改动的仿真,也仿不出东西来,另外网上关于srio的具体的内容太少了,我指的是简单的历程,知道的,帮我一下吧,我提问过好几次了,都没有人给回复,但是自己确实是不会用这个ip核,都快崩溃了。

网友(2017-04-27):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关于用example design仿真,耐心等待仿真结果。开始的时候,我的Port initialized和link initialized也一直为底,后来我耐心地等待了半个小时多吧,才看到Port initialized和link initialized变为高(用笔记本仿真,可能很慢),此时仿真时间显示为122us。等待仿真自己结束,你能看到srio_tx/srio_rx上有数据的。

网友:
需要半个小时的仿真时间呢?难怪怎么改link_initialized都起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ise中用example进行仿真很快的,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2018-01-13):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目前也是同样在看SRIO IP核的example design,看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改各个参数、进一步调试,十分苦恼!请问您现在做出来了吗?可不可以麻烦您具体讲一下这个参考设计的使用方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哥,我也没有弄明白,我现在用的是现成的srio接口,人家给的程序,是保密的,也是根据example design改的,我也尝试过融会贯通,然后自己给你们讲清楚,就不算泄密了,但是我真看不懂,细节倒是次要的,可以看不太懂,但是整个example design结构都看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再继续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9-05-10):
看一下这篇博文,我最近也想自环SRIO,并把经验总结在这个博客里,欢迎围观。http://blog.chinaaet.com/fyyysun/p/5100063900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SRIO自环的问题,并把经验写成了博客,欢迎围观

http://blog.chinaaet.com/fyyysun/p/5100063900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E:

你好,看了你的博客,设置好了回环近端PMA,我用的官方的KC705评估板,把sim_train_en直接给0,下载到板子发现两个初始化信号一直还是为0,请问回环的时候还需要哪些特殊的配置或者注意事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