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FPGA管脚默认设置为2.5v电平但实测是3.3V

楼主(2016-11-23):
如上图所示,altera的FPGA输出管脚默认设置为2.5v电平,但万用表实测电平是3.3V,哪位大侠告知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如果设置为1.8V,则编译都通不过。。。。

网友:
你要给相应BANK 的VCCIO供电2.5V才行,软件设置不会影响实际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板上对应Bank电压为3.3V。

网友:
你的I/O bank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你供的是3.3V是有可能导致你看到高电平输出为3.3V的。关于1.8V要看你的I/Obank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