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画 IC layout 版图的 服务器需要 安装 显卡 吗 ????

楼主(2016-11-23):
坛子里应该有许多大侠 是在 大公司 layout的吧
  来讨论 讨论下  公司里的 画版图的 服务器 有必要安装  图形显卡吗??
   我现在的画图 ,总是觉得画面很卡顿,画起来很没状态
    画 IC layout 版图的 服务器真的需要 安装 显卡 吗 ????
单选投票, 共有 345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我的也是有点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投一票啊

楼主:
用服务器的大侠们来讨论一下噻

楼主:
话说一块显卡能节省多少成本,几百,几千??

网友(2016-12-26):
    C'mon! 服务器为何需要装显卡?根本不需要!因为所有显示结果都是显示在客户端client工作站上的,而不是显示在服务器上的。你的公司不会只有一台服务器做设计工作的吧?!所以主流EDA工具要求客户端工作站必须安装有至少128MB显示内存的AGP显卡但推荐使用至少256MB显示内存的PCI-X显卡。而服务器根本就不需要安装任何显卡!

网友B(2017-02-16):
你卡顿跟服务器装不装显卡一点关系都没有 服务器不需要装显卡

网友:
不需要。跑drc或者是前端仿真吃的是cpu和内存。

网友(2017-09-17):
现在的服务器不是都没有集成显卡了吗,所以只需要一张亮机卡就可以了

网友(2019-01-07):
卡顿有两方面原因,可能跟显卡有关也可能跟网络有关。
如果你直接登录服务器,在上面使用Layout不卡顿,
那么导致卡顿很有可能是网络带宽的问题。

网友:
卡是因为网络吧,一般不用装显卡

网友(2019-11-27):
我觉得卡顿更可能是网络原因。。

网友(2020-12-07):
你卡顿不需要装显卡,显示结果是工作在客服端的,卡顿有可能是网络或者内存的问题。

网友(2021-01-20):
卡頓就是內存不夠,網速不夠,硬盤速度太慢

网友(2021-07-20):
要根据项目的东西来说,如果小项目,那不需要,如果是大项目,那必须要,跑大项目版图验证主机是不能跑不了的,还有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2021-10-14):
     LZ的问题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导致下面回复的有些带偏,其实和网络延时及内存没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其实我提出过的,也没得到很好地答案。在RHEL6(Centos 6)上用IC617或618 ,整个运行是很流畅的。如果RHEL7(Centos7)以上版本IC617使用起来就是不是很顺畅,特别是打开full chip的时候zoom in时。现在机器是没有安装显卡,不知道装显卡会否有改善。

网友(2021-12-17):
画服务器上的版图会卡是因为自己的显卡不行还是网络带宽不够啊

网友(2022-04-20):
服务器一般不会装显卡,或者是高端显卡,一般会在客户端,也就是画图的机器上面配置显卡。

网友(2022-10-20):
是网络带宽不够

网友:
借楼问一下,准备买一台笔记本装虚拟机,需要独立显卡吗?

网友:
如果你是用vnc服务器装再好的显卡都然并卵,因为所有的图都是cpu算出来,然后发送到用户端的

网友:
卡顿可能是网络问题,也可能是其他人工作在跑啥验证影响了

网友(2023-02-21):
RAM 跟網速

网友(2023-04-14):
说不需要显卡的是没玩过游戏? 分辨率和刷新率每高一点,对显卡要求就高很多,画版图不得整点好的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不用的,网络要好

网友(2023-09-12):
远程使用服务器 显示的画面默认用的是cpu渲染,当然有些远程工具比如etx是可以用gpu渲染的,也支持更高质量图像的传输

网友:
看你接入的方式,你如果接入是云桌面加什么都是白瞎,还有就是普片的自欺欺人方法是给云桌面服务器加GPU,笑死人了

网友(2023-10-26):
装啥显卡呀,你电脑就是个登录窗口而已,主要是服务器卡顿

网友(2024-01-03):
数据读写速度也有关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B:
你卡顿跟服务器装不装显卡一点关系都没有 服务器不需要装显卡

正解,最终用到的显卡是终端的,服务器cpu强就可以了

网友(2025-01-10):
服务器不要,但是本机要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一块显卡能节省多少成本,几百,几千??

几万吧 。

网友(2025-02-12):
不需要显卡,项目大时 ,需要大内存,

网友:
有一点没想通,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首先GPU不是负责图形渲染的么,就算是在服务器上查看一些比较大的版图的时候卡顿,是否和本地主机的解析能力不够有关呢
再一个就是我这边在本地画图,有时候查看版图的时候比较卡,这个应该是我主机配置低的原因吧

网友(2025-08-19):
local的需要显卡,版图显示的时候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pu,显卡,网络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