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信息里的cup design和via design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6-11-23):
封装信息里的cup design和via design指的是什么?

网友:
cup design?更多环些境信息?

网友(2017-03-29):
CUP, circuit under (bonding pad) 焊盘下有线路,
Via, 好像是网状结构,焊盘跟线路之间的保护层,缓冲打线应力,保护线路 , 这个要跟Foundry厂的朋友再确认一下,大意如此。。

网友(2017-06-06):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