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中rf的管子和普通的管子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11-23):
做压控振荡器的时候是选择那种管子,thx~

网友:
寄生模型更准一点吧,个人觉得  两种管子版图调出来看看

网友:
搬运

流片时RF MOS和analog MOS的制造流程是完全一样的么?

http://bbs.eetop.cn/thread-289364-1-6.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型更准,RF管子的模型可以到几十G 上百G。

    做RF必须用RF管子

网友:
拿umc来说
1.射频管子model中带了high frequency noise model   所以你在设计射频电路时,用rf管子 肯定能更真实的反映你的电路的噪声性能。
2.射频管子会比普通管子大一些  因为版图上做了环形栅   版图面积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