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都用什么画电路图

楼主(2016-11-23):
学习模拟电路中,对于简单的单个电路,可以直接写hspice网表仿真,对于复杂写的电路用什么工具可以生成网表呢?Linux下可以用cadence,windows下的呢?

网友:
windows下安装虚拟机,再安装linux,再安装cadence。
小手一抖,5分到手

网友:
目前在用的是Mentor EE 2005

网友:
Mentor EE 2005可以直接生成网表仿真,而且Layout也可以用这个软件生成的网表跑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