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电平转到低电平,直接用反相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6-11-24):
高电平转到低电平,直接用反相器就可以了?不用levelshift?
avddh是5V,dvdd是1.8V~

最佳答案

网友:
低压MOS的栅极不会击穿啊~
引用 楼主:

在你的图里   level shift 第一级是高压管 第二级才是低压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交界处的inv是高压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在你的图里   level shift 第一级是高压管 第二级才是低压管
引用 网友A:

噢 是的~

网友(2021-01-26):
交界处不会发生击穿嘛

网友:
不会,高压输出的后面第一级也是高压管,只是电压低

网友B:
为什么不会存在击穿啊,交界处左边的范围是0-5v,但右边是0-1.8v?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会存在击穿啊,交界处左边的范围是0-5v,但右边是0-1.8v?

右边数第二个反相器用的就是高压管,所以不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