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W/L反比的反相器结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6-11-24):
最近刚学习模拟IC,有很多问题想问问。
今天看一个PLL芯片电路的时候看到电路里有个反相器管子W/L呈反比

PMOS W/L=400N/1U
NMOS W/L=400N/1.4U

请问这样反比有什么作用?依然还是实现逻辑反向的功能吗?如果是为什么要把尺寸弄的那么大?

如果不是,那么这样反比有什么作用,会有什么特点?

网友:
做delay的吧,或者是接比较器的输出减小在中间状态PN管同时导通的电流吧。前后链接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