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skip_cell

楼主(2016-11-24):
star_cmd 文件里有这么几个命令
skip_cell:
skip_instance:
现在想利用这几命令在提取RC参数时,跳过一些地下层次的cell,不提取。
看了.extents文件里,有OTP_L2H这个cell。填在skip_cell: OTP_L2H .
提取时候,报上来找不到对应的cell。(还有看了文档 skip_cell 感觉是跳入cell,不是跳过cell的意思 )。
有哪位研究过这个功能么,目前实验不出好的结果。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skip cell报不是等效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skip cell报不是等效点的问题

解决了,在lvs的deck,开启PDSP,据说是把flatten的device push回去。我这边开启了之后hcell才能被正确识别到。
具体配置如下:

LVS PUSH DEVICES YES
LVS PUSH DEVICES SEPARATE PROPERTIES YES A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