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的时钟需要两相不交叠吗?

楼主(2016-11-24):
请教各位大神,请问用于消除offset的chopper,它的两相时钟需要不交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的,理论上需要同时翻转的。如果不交叠的话,Chopper就会存在一段同时导通或者同时关断的状态。同时关断会造成输出端有spik,同时导通会造成输入端的短路,输入阻抗变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你的理由回答前有仔细考虑过么?理论上的同时翻转如何实现?而且翻转过程中的亚导通状态如何处理?

   两相不交叠时钟就是为了保证只存在同时关断的状态而没有同时导通的状态。而如果两相时钟有交叠,才会出现既有同时导通的状态又有同时关断的状态,你以为就没有spike了么?
    spike根据chopper时钟有确定的频率,滤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我也说是理论上啊

网友:
学习一下。也就是说,chopper的话,不能做非交叠处理,以保证有相同状态翻转了?此时会存在spike,滤掉就ok。。没有做过,理解有些吃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非交叠不是必要的,可做可不做,都会有spike,放大器后端要处理掉。所以一般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是我理解错了。现在懂了,many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解析看来是需要两相不交叠的。另外,请教一个问题,输入信号正负两端的直流偏差,如下图dc+和dc-之间的偏差,是否可以通过后级运放的斩波消除?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23-10-16):
都是大神,终于理解了,其实就是要两相不交叠时钟,这样会有spike,但是可以过滤就行了,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25-10-28):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chop缺点之一就是切换时的时钟不同步问题。非交叠设计会加大不同步,这不就是把chop缺点再度放大。